[内存维修]
感谢贝贝师傅及论坛中的各位师傅们

楼主(2009-10-12):
我今天把那个865GV的主板弄好了,能检测了,我的是得放在第二个内存上作第一通道,还有就是之前可能是把那种带不起来的条子放上去检测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SPD坏了吧。昨天让朋友给我发了一个BIOS,搞了低版本,现在可以用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觉贝贝师傅一直以来对我的疑问进行解答。还有群中的师傅们,你们的贴子让我进不不少,有摸摸,还有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贝贝师傅再问你一个问题,我带不起的坏条是不是表示,SPD程序坏或SPD芯片坏啦,我这里有一个现在就带不起,我打算先刷一下SPD,也不知道正不正确,先刷了再说。各位师傅们,知道我的问题的,麻烦你们帮我回一下,谢了,我现在就有一个要搞,呵呵。

网友:
带不起的坏条原因:;

1。SPD坏
2。地址线坏
3。内存颗粒的供电脚与REF脚存在短路

网友:
以经好了,我重刷SPD没反应,换了SPD芯片之后好了,但是还是有坏的颗粒,换了颗粒后就好了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SPD和芯片同时坏的原因,所以我放到了V/A的主板上也不能带起,后来换了SPD后可以带起了

网友(2009-11-28):
楼主可以将低版本的bios发上来吗?

网友:
楼主能放那个低版本的BIOS上来吗?  我昨天在淘宝也买了和你一样的主板。现在正在路上 ..

网友:
楼上的不会是你和我抢那块板子吧,是是在深圳买的吗?游戏显卡之家里面的?田红伟(花还在1) 是不是你呀?本来讲好我要的,只是我还没拍,结果卖家卖其他人了,晕倒。

网友:
网上找了几个版本的p4i65gv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