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的第一条内存,经验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9-10-12):
今天865GV的主板刚弄好,开始了检测内存,出现在第八个芯片的C出会长条,从上到下,以前听过贝贝师傅的介绍,应该是排阻,或DQ有问题,经检查,发现排阻有一个无穷大,换了这后再检测,发现变成了CD ,然后加焊,还是不行,越变越多,之后就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也有好几行,我当时就再更换了一个芯片,发现还是一样没有好,一样的是数据位有问题,我都困惑了,冷静下来,想了一下,应该是排阻,我就他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是排阻与金手指这边是虚焊,没有接上,因为一向都不习惯量金手指。然后我加焊后一切完好,本来只是一个电阻坏了,确搞出这么多问题,其实最关键的是我太粗心。差点就连我的焊工都不相信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和我一样的新手,和我一样粗心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网友:
测到那个位不行了仔细看看一般都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出现在第八个芯片的C出会长条,从上到下,以前听过贝贝师傅的介绍,应该是排阻,或DQ有问题

这是从哪学的,我怎么没看到,能不能再说细致点,让我也学点!!!

网友:
贝贝师傅的教材,论坛中有,我不记得在哪里了。

网友(2009-11-28):
我还是想知道你的华擎P4i65GV 是怎样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