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输出偏高

楼主(2009-10-12):
一LG19宽屏液晶电源芯片是FAN7601,5v正常但12v偏高,此前鼓过电容换后无果,开机闪一下黑屏。

网友:
高多少,不是太高也算正常的。

网友:
开机闪一下黑屏以后12V电压是多少?

网友:
直接换个FAN7601   试试看
或者是光偶哦

网友:
18V以上是高,但有的机型正常供电还25V,高压板的供电范围是比较宽的,所以5V正常,电源就是好的。

网友:
空载时14.5v,7601、光耦、整流二极管、431、电容全换、高压板也补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