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J不触发

楼主(2009-10-12):
ASUS W7J不触发,待机电流0.01A,电源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后PS51020   9、10脚有3.3V控制高电平,3V、5V无输出。

网友:
查PS510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ps51020 24脚有19V、22脚有5V,9、10脚有高电平,不知还要什么条件PS51020才能工作

网友:
3.3V 5V 是按开关后才出来 ,华硕主板都是门电路开机的

网友:
说清楚点啊,最近对ASUS的机子也比较头痛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系统供电基本没问题了,3.3v和5v需要按下开机键才能出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今天拆掉7400显卡后,不上CPU能够触发了,电流0.36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是显卡有问题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