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09-10-12):
小弟有款DELL D630的机器开机以后屏幕能亮但是没有字符,看电流跳变基本正常,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DELL

网友:
外接试试,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板修不好
外接也不显~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用手压显卡开机试一试有没有显示,问题应当在显卡

网友:
开机亮了一下 一般DELL 的显卡 问题多

网友:
机器重做显卡后已经正常,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呵呵你真厉害,佩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