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XP进入到欢迎使用界面就不动了

楼主(2009-10-12):
已排除外部硬件问题,已确认是主板问题

XP进入到欢迎使用界面就不继续进桌面了, 没死机,鼠标可以动,按键盘灯都可以亮.
全新安装的XP也是这样

主板无任何电容鼓包现象,求解....

网友:
难道是硬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硬件兼容性问题啦

还有,即使用安全模式进入,依然是在欢迎使用处就不继续进桌面了.

网友:
你查看一下硬盘的路线设置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改时间啊。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你取下网卡声卡BIOS里也屏蔽了 在做一下   在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硬盘,装安装版试一下。声卡驱动不对也这样。不要动不动就太修。

网友:
可能是条子问题

网友:
用PE试试?

网友:
即使用PE问题依旧, 外部硬件即CPU\内存\硬盘\IDE线等等都换过的,所以非常确定是主板问题

那怕我用ubuntu linux也是这样,也是太约到桌面就不行了...

如果在BIOS禁掉AC97 Audio这一项, 开机自检都跳不过..
如果禁掉的是OnBoard AC97 Control这一项,可以跳过自检,但问题依旧,操作系统依然到欢迎使用处就过不了

网友:
测一下硬盘再说,硬盘估计有坏道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装系统超慢,进系统更慢,实在无法忍受的那种慢的速度,后来刷好了。

网友:
不知你的光盘还在不在光驱里面,如果光盘没有拿出来,有的时候速度慢的硬盘很久才进入桌面的,曾经遇到过两例这样的,拿出光盘就好了,终究还是硬盘速度太慢了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把板载USB口,声卡,网卡全不禁用看看,能进系统式再一个一个打开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出问题了,我碰到过一次是网卡有问题停在欢迎界面,把网卡芯片焊下来就好了。

网友:
主板没集成网卡的

最小系统开机(仅CPU\主板\内存\硬盘), 不要再回复说是内存\硬盘问题,都多次说过,这些外部硬件设备都换过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前几天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754针的主板,在XP“欢迎使用”界面停住不动,换过系统,内存,硬盘,显卡,电源,CPU,都不行,肯定主板有问题,下午叫一个朋友带去维修,看看明天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好,等楼上的结果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是后来拔了光驱就好了。。。。
不知道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不

网友:
碰到过这种主板,但没有修好过,没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啊,我曾经见别人修过,应该是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屏蔽声卡 网卡,的同时最好连usb控制器一起关掉。

网友:
我也在线等,我手头也是这样的问题  ! 我也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但就是不会修,呵呵~~~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事,是ASUS 865的主板。后换个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