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芯片代换

楼主(2009-10-12):
24c02能和at02对换吗?
都是小的SPD芯片,一个是威刚的,另一个是HYNIX的,能代换吗?
内存SPD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芯片只要是24C02都是可以的。

程序的话,要颗粒的容量与位数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不错的回答,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