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无CPU供电

楼主(2009-10-12):
AMD  CPU的,此板被修过,北桥做过,开机电流只能到0.26A,测无CPU供电,场管测没有短路的,MAX8760换过也不行,SD  供电都正常,测REF无输出,正常应该输出2V,CPU座也加焊了一下,现在还是不行,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记得那个MAX8760是那种脚趴在下面的IC吧  那个焊接时要特别仔细  要多检查下看是不是没有焊接好

网友:
仔细看看CPU座子 是不是焊短路了!  这个板子 感觉可以判死刑了! 座子做完 即使亮了 没多久也会返修!

网友:
焊接问题不用担心,从周围看了看座子并没有明显连珠的情况,加焊时只是上面放了硬币而已,并没有去推动座子,所以座子短路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

网友:
我看很多人加焊NB,SB,CPU座子都加格硬币,谁出来讲讲道理

网友:
强烈支持4楼,应该说是4楼说的那样,因为我经历过完全就是那样!座子没做好,就算换一个有不了多久肯定也不行的!算了吧这板,哎!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