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09-10-12):
AOC15显示器正放不显示,任意转个角度可以显示,显示很正常,不知什么问题,很少修CRT请各位老鸟给指点一下。

网友:
虚焊撒,没什么。

网友:
用手拍拍就知道是不是虚汗哦(拍壳不是拍板哦)
  等下电到不要怪我哦  西西

网友:
果然是虚焊的问题,补焊视放板的电路后正常,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转个角度就显示正常呢。。。

网友:
这种现像是挺怪的,虚焊的真有艺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虚汗的问题被你表达的好艺术性哦。。。
    赞哦。。。。。这种以后多收点钱,因为问题怪啊,查查要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