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开机20分钟后关掉再开就是白屏,求思路?

楼主(2009-10-12):
机器牌子    杂牌17寸的LCD(电源在里面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是纯杂牌通用的板子)
   故障:开机用个20分钟左右关机再开就是白屏,此后不管你是再开还是往死里开都是白屏
   检查发现机器用了20分钟左右,机器整体都很烫,发现是机器过热导致白屏。。。。。经仔细观察,有个电源板上的电容暴了,换掉以为好了,现象还是一样的。
   处理:先排除灯管,我就插了外接灯管试机20分钟后,再用原来的灯管开机还是白屏,驱动板大心片烫。。(灯管问题排除了)
         高压板是个特殊的,低电平工作高电平不工作(无这种高压板,所以排除不了)
         电源和驱动板看起来很新的,由于这几天忙,这机器放了几天没动,也是没有好思路的原因所以到现在还没看,特来请教下。。。
    在线等待思路。。。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了??我一直怀疑驱动板的可能性大点。。。。
有没有人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首先考虚工作电压是否稳定!查证再说!

网友:
思路就有问题,白屏说明背光已经点亮,还去排查灯管和高压板的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通过楼主的几项操作,俺分析是驱动板的问题,搞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至于高压板嘛,是高电平通过三极管倒向才工作在低电平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今天抽空再查查哦
我这机器冷开机的好的哦     电压是正常的哦    很烫的时候电压也是正常的(驱动板上的电压)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