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1700上网就会掉电,不上网就没有问题

楼主(2009-10-12):
如题,用板载网卡和无线USB网卡上网就会掉电,看DVD很正常,掉电前软件测CPU温度100度以上
本人是修理家电的,笔记本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各位大虾支支招啊,CPU散热没有问题的。

网友:
CPU温度明显不正常,之前搞过一台笔记本,使用一两个小时后就自动关机了,看了一下cpu温度有六七十度,于是拆开笔记本,才发现cpu散热风扇出风处有黑棉絮状的灰尘,拿掉并清洁四周,装好开机测cpu温度只有五六十度,用了五六个小时不再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

网友:
先验证下是散热问题还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板载网卡,和无线USB网卡上网都一样,不上网就没有问题啊,散热也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CPU温度100以上,散热怎么会没有问题呢?笔记本CPU温度一般都是达到90度这样子就会自动降低频率,从而降低功耗以防温度飙升,同时风扇也被提高转速加强降温。CPU核心与散热器接触是否良好,还有散热器的导管是否正常都直接影响到CPU的降温。还有上网时你看看CPU的占用率是多少,一直很高的话,也会导至CPU温度上升。

网友:
CPU温度100以上,散热怎么会没有问题呢?笔记本CPU温度一般都是达到90度这样子就会自动降低频率,从而降低功耗以防温度飙升,同时风扇也被提高转速加强降温。CPU核心与散热器接触是否良好,还有散热器的导管是否正常 ...
引用 网友A:

风扇已经改为常转,核心与散热片接触没用问题的,开千千静听62°  暴风影音82°  上网开三个窗口100°以上就掉电了,什么原因造成CPU温度那么高啊??

网友:
怎么无人理啊,大侠们出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