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0-12):
精英845全板(具体型号忘了)全板复位,跑FF;上治具测试cpuPG无电压,CPUREST无电压,其核心电压和时钟正常;查主板各供电正常,时钟也OK;主板电源插座第八脚无电压(电源是OK的),rest脚3.3V正常;修到这没思路了请各位指教;第八脚和I/Ow83627-AW的第71脚直接通已排除IO问题,跑第八脚和南桥的线路(线路有点复杂)没查出什么;

网友:
是不是有门电路还有什么三极管连着第八脚 会不会是他们坏了 拉低了
或是南桥挂了拉低了

网友: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

网友:
楼主确定电源是好的?!!8脚是灰色电源好信号脚,由它完成自动复位工作,它会由电源输出的各供电正常后输出用于整机复位,由此说来楼主所谓的各供电正常似乎不可信哦!!!当然楼上所说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
最好是报下CPU座/内存/显卡上的电压。

网友:
说到8脚灰色电源好信号脚,现在很多板都不用了,如早期的盘英815和现在手上的华擎P4i45E主板8脚灰色电源就一空焊点什么都没接。

网友:
1\南桥是什么芯片,如果是SIS,刷一下BIOS
2\查南桥工作时钟以及VCOREPG

网友:
时钟电压正常吗?不正常先搞出

网友:
查VCOREPG有正常到南桥,是PCI无复位,CPUrest也无复位

网友:
查CPU电源控制芯片是否输出了到SB的VRMPWRGD信号。

网友:
VRMPWRGD信号又正常发出到南桥

网友:
你的时钟是在哪个位置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