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去掉一相供电的维修实例

楼主(2009-10-12):
以前有一块ECS NF3主板,一上电就保护,检查出来是CPU供电的其中一相的上管被击穿了,换上新的上管,几秒钟后就又挂掉了,判断是该相中的驱动IC坏了,型号是6612ACBZ,但是手头上没有备件,好像也买不到,一直扔在一边没再看过。
这几天向一个以前修手机的朋友借了台20M的示波器,想拿来玩玩,正好想起来那块板子,可以测测脉冲的波形,看到底是不是驱动IC坏掉了。
这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灵感,能不能把坏掉的这一相全部去掉,只剩下两相工作!
接下来就动手,拿掉了上下管,也拿掉了6612,接下来上电,居然不再保护了,CPU供电有了,上U显示器点亮,挂硬盘,装系统正常。
这时我测了下ISL6559给该相的PWM信号,和其他两相的波形相比,脉宽要大些,但是波形不杂乱,应该是正常的。想想也对,因为6559检测到第三相没有输出后,会提高对该相的输出,也就是加大脉宽。
后来我查了下PDF,6612应该可以用6601来代换,就找来6601bcb安上去,有换了上管,故障排除,工作一切正常。这时再测第三相的波形,已经和其他两相的一样了。
以上是我的维修实例,也顺便做了实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主板:ECS NF3-A    主电源IC是6559  驱动IC是6612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修好几块板了。不过我想剩下的几相供电会比较热点。

网友:
哈哈、、这方法早用过了     屡试不爽呀   哈哈

网友:
违背主板的设计始终是不会长久的。大家以后还是少试为好

网友:
我估计这种方法也不是适合于任何主板的。

网友:
我也试过  一般是小驱动ic坏会屡烧上管 这种方法适合3相以上的供电方案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不是那样说的
公版的可能四相  五相
但真正的实物中有多少做到怎么这么多

只要能用就行   我认为

网友:
你们说的去掉一个上管和驱动IC就可以减少一相供电不?

网友:
那我们平时看到有些板设计是4相 却实际只有3相 不也是少一相 是不是有些板能少一相 有些板不能少

网友:
少相后 最好跑3D测试下 能跑就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少一项也行,只是多一点风险,个人主为。

网友:
要经的住时间的考验啊

网友:
LZ,能不能再拿掉一相:)

网友:
少一项供电,在运行大程序或大游戏时都不稳定,容易重启,不建议采用

网友:
小U应该没有问题,不稳定加电容。 大U最好不要试,别的相也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