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标配能用T42P板子带换吗?

楼主(2009-10-12):
本人ibmt42一台,主板完蛋,想换板。
现请问高手们:换t42p能成不,网页搜了一下说,t42p本是高分屏,t42标配换上42p板子会烧屏或烧板子
主板

网友:
换吧 没事的 烧了找我 !

网友:
谢谢老大,放宽心了

网友:
带P的板子主要是使用了T2显卡,其它都一样,换板应该也换个长管的风扇才好。

网友:
更换过的放心 OK

网友:
没事的,换过挺多的,坏了找本本波

网友:
呵呵,能换,,能换

网友:
t42p只有高分屏,T42也有高分屏的,你的屏是低分的话改一下屏线的跳线就行了,板子完全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