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扬天M5100V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10-12):
台式联想 扬天M5100V不能装系统
硬盘我清过零 也全盘格式化过  每次装完系统重启后报missing operating system这个错  G版和硬装都试过 版本也换了几个   请大侠帮帮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台式联想 扬天M5100V不能装系统
硬盘我清过零 也全盘格式化过  每次装完系统重启后报missing operating system这个错  G版和硬装都试过 版本也换了几个   请大侠帮帮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下主引导看看..行不行..还有啊如果是联想的电脑 你要硬盘清零的话 要在非联想机上面清零才有效..官方人员说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最好用购买机器随机附赠的系统光盘,用一般网络上刻录的确实存在不兼容的现象。或者去网络下载联想专用系统盘镜像,我想排除硬件故障外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你可以先说下 你 是用什么方法安装的, 换个硬盘看看先 先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联想的还有这么一回事?谢啦

网友:
diskgen刷主引导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啦  我把硬盘里那个联想分区格拉  把硬盘上在其他机子上清零 重新分区 G系统  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问题解决啦

网友:
erase擦除了没有?

网友:
虽然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解决的不够完美。高手来!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是因为联想电脑自带一键恢复所特有的分区-EISA分区,无需清零,用Winxp系统盘启动安装(不是大众用的Ghost版本),当显示分区信息时,会看到— EISA分区(大约8G),按D键删除之,再格式化。Diskpart.exe也可以试试

网友:
联想的电脑都有隐藏分区,不让做系统 ,格了就好了。

网友(2012-10-01):
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2013-05-24):
设置BIOS硬盘IDE模式,然后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