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无CPU电压

楼主(2009-10-12):
今天修了一台IBM R50E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3A不动,检测各供电都正常,就是CPU电压出不来,然后检测ADP3205供电正常,换了ADP3205故障依旧。。。。。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板子3205出问题是常见病,但也不一定都是3205坏,呵呵 仔细查查外围 或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有不满可以合法发泄,有病也

网友:
查下IBM芯片后面,有个电容会影响

网友:
众恒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
应该还是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看看CPU边上的IC电阻和电容有没有少呀还有电阻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提问题要写清楚,要不大家帮不了你哟

网友:
开启信号可能还没有过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们来点好的思路

网友:
CPU旁的电感也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