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待机正常,开机闪黄灯?

楼主(2009-10-12):
ACER 5570待机正常,开机闪黄灯?  此机3v,5v正常。BIOS时不起振,但按开机后闪黄灯时BIOS是起振的。南桥起振正常。不知道是哪儿的事,请高高指点迷津。。

网友:
我量过其它供电的对地阻值,不短路的。。

网友:
查一下IO芯片。

网友:
我记得坛里有图纸的

网友:
IO我也换了。。

网友:
情况还是一样,,我发现MAX8734旁边的两个PD13 很烫手。。发热量很大,大家给点建议吧。。我有份ZR1的图,好像有些不样。。

网友:
哈哈,估计这位是地QIOU都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