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开机LOGO特别慢,什么问题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10-12):
三星R25 开机到了出售三星LOGO画面,非常慢,至少有30秒时间,,,主板换了,也是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到底是R18还是R25  ?  怎么发的2个帖子一样?

网友:
在BIOS里面去掉看看,是不是还那么慢。。

网友:
主板都换了,应该就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你是整机测的还是单板测的,如果是整机测的话,可以先不上光驱和硬盘看看,我遇到光驱坏了进系统很慢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都是CPU上的问题.自己的失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