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换上t42p主板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09-10-12):
一块t42,主板损坏,想换t42p主板,顺便升升级哈。
网上搜了一下,据说普屏42换42p的板子会点不亮或烧掉屏或板子,唉,心惶惶啊。
各位给个建议吧,在此谢过啦。

网友:
屏线要换动两个电阻。烧倒不至于。

网友:
买根屏线不就解决了啊.普分屏线可以改高分的.改两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改哪两个电阻

网友:
我也想知道改哪两个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还要问一下,具体是把屏线换掉?还是换电阻啊,电阻的话,换哪两个?谢谢

网友:
记得在坛子里见过改电阻普分改高分的帖子,忘记是什么标题了,LZ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我这有个T43也换个高分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