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15上真CPU就无核心电压

楼主(2009-10-12):
一块HP 915主板,不知道是谁代工的,主板上只有标LANZHOU II REV:B     915GVHH
上CPU假负载测得相关数据如下:
核心电压=1.11V
PG=1.20V
复位=1.20V
时钟1=0.34V
时钟2=0.37V
VTT=1.21

南北桥,内存供电正常,复位时钟也正常。上一下真CPU,CPU就无核心电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几个vid组合,上真u时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U座是不是BGA的啊!压下看下,不行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看下

网友:
不知道915是不是不支持E2180的CPU

网友:
915不支持E2180

网友:
菜鸟!!来了!!!顶一下!!

网友:
废话 当然不支持双核啊

网友:
查下VCCVID电压产生的MOS管!正常不?

网友:
大家是怎么用表测CPU的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