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对地阻值13欧,是否正常

楼主(2009-10-12):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上CPU就上常,不上CPU就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上CPU,是从电感对地测试出来的

网友:
无核心电压。先换电压芯片试试

网友:
上CPU正常的不是就不正常

网友:
呵呵,测MOS管下管D极有的只有一二十欧的!不是所以的偏低就不正常了

网友:
正常,有的板更低

网友:
不正常它对地应该在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