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0-12):
915主板一块,上cpu开机 侦错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我拿下cpu 放上假负载,插上电源后pci旁边一个场管就冒烟了,吓死我了
请问,上了假负载后可以插电源吗,可以开机上电吗,我是不是很菜?嘿嘿
复位灯常亮

网友:
菜鸟还能坐沙发??????

网友:
“请问,上了假负载后可以插电源吗,可以开机上电吗,我是不是很菜?”不能上电还能叫假负载吗!!!

网友:
显卡那里的1.5v短路了吧

网友:
假负载就是假的U为了我们在上U前测试U供电等基本条件 以防止烧U 假负载是要上电测量的
你这烧管子可能是插反假负载造成的

网友:
假负载没有反啊,刚才试了一下,反了根本安装不上,冒烟的是显卡下方的一个场管,D408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1。5V短路了,有些主板北桥和CPU供电共用,如果CPU电压过高北桥就挂了。

网友:
你是强行上电吗,强行上电不行的,主板有短线,主板开机保护的,

网友:
什么叫做强行上电那,我就是装上了假负载,然后插上电源,一个场管就翘了,好大的烟。并没有短接开机。只是装上假负载,刚插上电源,还没来得及去拿万用表。。。

网友:
板子是自动上电,看来此管南北供电都有份!!!

网友:
4楼说的对,可能是上反了,

网友:
貌似775想上反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上CPU 复位灯常亮,可能北桥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假负载做工不行不,775的一般都做得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