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3 打印乱码

楼主(2009-10-12):
一个EPSON LQ1600K3 打印机开机时突然吱的一声,指示灯闪了几下。再开机。进入系统能够检测到。安装驱动后打印文档却是乱码,打印线也更换了也不行。但是自检打印出来的测试也是正常的。换了两台电脑也是这样。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饿·兄弟看看驱动乃·
试试1600K3的··
几乎遇到的打印乱码都是由于驱动引起的·
另外就是打印数据线了 ·这两样兄弟仔细查查 ·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建议换根质量好的打印线,如故障一样,更换打印口接板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自检能打印出来测试正常, BIOS应该没坏,电脑. 数据线. 驱动如正常,那就是主板接口电路问题,查门阵ic相关电路,另开机字车有异声,字车横杆上油,字车移动有阻力,也会打乱码,打印头会勾色带也会打乱码,此两种属于机械故障好解决,但接口电路造成就比较麻繁,

网友:
自检能打印出来测试正常, BIOS应该没坏,电脑. 数据线. 驱动如正常,那就是主板接口电路问题,查门阵ic相关电路,另开机字车有异声,字车横杆上油,字车移动有阻力,也会打乱码,打印头会勾色带也会打乱码,此两种属于机械故障 ...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是接口板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接口芯片,换了一般就好了

网友:
接口芯片74H06损坏。

网友(2009-11-23):
自检能打印出来测试正常, BIOS应该没坏,电脑. 数据线. 驱动如正常,那就是主板接口电路问题,查门阵ic相关电路,另开机字车有异声,字车横杆上油,字车移动有阻力,也会打乱码,打印头会勾色带也会打乱码,此两种属于机械故障 ...
引用 网友A:

同意,分析的不错。先考滤下驱动。

网友:
换片7405或06就0k啦

网友(2009-12-23):
电脑 驱动程序 打印机联机线 主板接口电路联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