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li-s4~!不通电

楼主(2009-10-12):
一短接开机。风扇不转。。此场管发热。。。检测对地阻比正常的低了一板....请赐教下.都是修显卡.对主板没经验.....换了此场管也一样
显卡

网友:
呵呵 应该是短路了吧!看网卡发烫不,把网卡拆掉看下能不能开机 不行的话基本上没得救,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此管给那里供电。。一般MOS管自身不会没事发热的。是其后端的负载有短路造成电流过大使MOS管发热

网友:
看了大家的意见...这次一接上电源...就全部摸了个遍.......发现只有此管发热..请问下怎么查此管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主板是不是没有电池啊,先把电池上了再说吧

网友:
给桥 或 显卡 供电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先查他是给哪里供电的先啊

网友:
蕊片 型号你也不发出来。

网友:
不好意思了。型号是这个。。装了电池也一样。

网友:
这种板NB连个风扇都没有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1084.是三端稳压管啊,测一下这个管子是不是进待命5V和ATX9脚相连,出待命3.3V和PCI槽A14脚相连及网卡旁边电容相连。是的话就是待命3.3V的稳压管啊,短路的话先拆网卡再拆南桥了。
如果是进3.3V出2.5V的,那就是南桥短了。

网友:
直接把南桥干了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5V转3.3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或短路

网友:
这个板有没有搞啊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是SB坏了。打一下USB。

网友:
可能是此管的负载有短路~~~看此管的输也电压有没有,还有主板上有没有其它的发热元件~~~

网友:
是手贱除了下尘变了这样。等下我再除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