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00 NF4的重植

楼主(2009-10-12):
这几天重植了几片 NF6100, NF4桥的珠,几乎都在植珠的时候芯片爆了,真不好掌握
同时植了几片G73的显卡GPU,没有问题。

植珠之前芯片都预热过十几二十分钟(没有烘箱,只有这样凑合了)

不知道坛友对6100 NF4的重植有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在搞这个 6100的桥 重做了 结果跑A0了 估计 要么没做好  要么6100挂了 脆啊 再让我做一次 都有点怕了

网友:
6100植球很好值的,温度要掌握好,我用风枪用350温度,4级风,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吹好了!吹的时候长了,桥会挂的

网友:
取桥的时候要好点
植珠的时候最危险

我用的850植的,风力2级,温度6刻度
估计是风小了

网友:
LZ
4级风大不大?不会把珠子吹乱吧??

网友:
我用AT8305 设温250度,风力2用南桥焊嘴.一分钟

网友:
如果植有铅的珠子 我就用 315度 加个方型的风咀 风力4

我现在已经做了第二次了 现在在BGA中  等下看结果

网友:
呵呵 成功了 说明 NF6100 或则说NF的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网友:
350度比较危险,时间稍长芯片就要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部没有预热? 不要光用风枪吹。 另外烤箱是一定要的。

网友:
NF4的桥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个了,基本上坏的很少,850B的风枪,不上风嘴,三四档左右的风,28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部没有预热? 不要光用风枪吹。 另外烤箱是一定要的。
引用 网友B:

烤箱是一定要的???------何用?主板BGA有预热烘干的说法,植珠也一样??

没试过。
那烤箱的温度怎么设置呢?

看来我又得重新整理我的思路了。

网友:
其实这个主要是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久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啦

网友(2009-12-17):
我刚做了一个,温度3格,风力2,爆了,晕!早点看这个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