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2):
今日维修一DELL D630

,白屏有"拉丝"接外屏有显示,不过屏幕上伴随红色花屏竖线,该笔记本是独立显卡显卡芯片型号是 G86-620-A2,怀疑是次本的通病显卡芯片虚接赵成的,给顾客报完价,开始处理打在芯片上的胶,这种白色透明的胶非常好处理,我一般是用风枪150度吹的同时用钩针轻轻一勾就会下来,处理完后往芯片下面打焊膏,上机取芯片(我从不直接加焊了事,这样返修率太高,向来取下来重新植株,锡珠用有铅的,有铅的锡珠熔点低《183度》给焊接时留下的空间多,成功率高,虽说有铅的不环保,哈哈)我用的是一组新的曲线数据(因为之前摘这个主板的显卡芯片摘掉过点,所以向“高人”问了组新曲线数据,虽然感觉有点高,但我本着主板不掉点的原则,就试了这组数据):165-195-240-270-255;30-30-40-25-200
后面时间200的意思是自己观察看锡珠完全融化,取下芯片手动停止;
芯片取下来处理完测试没有短路植株重新焊回去,使用温度曲线:160-180-210-240-225;30-30-45-25-15,问题来了,在加电之前一测试芯片严重短路,晕,再次取下以为芯片焊接时内部短路了,可是取下测试完全正常(和新的芯片对比测试电容两端阻值),那也许是焊接时锡珠粘连了吧,重新植株焊接,故障依旧,还是严重短路,测试显卡供电,没有问题,(一个奇怪现象,显卡短路“前提次笔记本加电不会自动开机”,竟然导致没有待机电流!)再取下显卡测试依旧没有问题,这个时候马上是下班的时间了,顾客等着取,没有办法,换了个新的显卡芯片上去,OK,没有短路,加电测试,超过一安培多次跳变,亮了,哈哈,自此,这个板板修!

网友:
怀疑芯片损坏的原因,一是取下来用的温度曲线温度过了,二是植株的时候焊膏涂少了,导致锡珠干也不归位,我就一直烤呀烤,可能给“烤熟了”,o(∩_∩)o...哈哈

网友:
换全新显卡芯片后正常

网友:
**
还高人指点呢
还搞挂了

网友:
$$$换新的芯片

网友:
显卡一考多了就挂

网友:
现在我就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换了显卡也没用 郁闷

网友:
显卡下来的时候应要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啊,学习下

网友:
显卡取下来怎么测显卡短路?

网友:
烤上去的时候温度太高了吧,烤的时候看到有助焊膏从边上流出来就说明烤好了,换有铅到锡珠一般200度都足够了

网友:
要是上上去之后发现短了我就不会再上它咯。

管它线下是什么现象

网友(2009-11-16):
显卡必须换更新后的显卡  G86-621-A2

网友:
我觉得自己植球就是爱坏芯片,成功率会下降很多

网友:
自己值球为什么会坏芯片呢,不会啊。当然有BGA,有合适的曲线温度当然更好,好的土炮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经验,如果植株融了就OK了,不用等到这一组数据结束啊。

网友:
630做显卡,我做过四片重新植珠做显卡都OK了,用的是土炮做的,有铅的,上有铅温度240度才开始熔,拆无铅显卡比较的困难,土炮260度没得融,再用大风枪烘半分钟才拿下来,下来的显卡都是OK的,特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