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C无背光

楼主(2009-10-13):
神舟承龙S263C开机有数据没有背光,拆板测量高压板供电线口处标“2”的白色元件两端电压从20V拉低到2.0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改过高压板后也是相同,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此元件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并不等于零,是不是烧断了??这个元件是保险吗???

网友:
标2的白色元件就是2A的保险,负载有短路电压会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