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10-13):
接手时主板修过,GBM的桥动过,插电,测3VPCU 和5VSUS出来了,按开关后这两个电压消失,看桥四周发现做的不好,重做后可以上电,电流到0.96,测CPU电压0.95V,时钟供电3V,测PCIRST#和PLTRST#都为1.5V,感觉不对,看图,PCIRST#和几乎所有的芯片都有联系,PLTRST#连着945GM,U8,GBM,U8和GBM换过PLTRST#还是1.5V,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晕,别人误修!艾…我们要有选择,不会修不要乱动。这样方便别人修。这是行规。

网友:
CPU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不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Lz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