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支持AMD3200+)开机点亮又马上关机?

楼主(2009-10-13):
该机主板是支持AMD3200+,具体型号没看清,一开机能点亮显示器但马上自动关机。在重开还是一样,用手摸一下芯片没感觉热,强制开机,诊断卡数字有跳动但复位灯一直亮,无法开机。请问各位师傅一般应测量那部分?
芯片

网友:
用示波义打桥的供电波形,可能是管击穿

网友:
电源管击穿吗?不过有时候还能撑一会儿,也就是说可以正常显示一会儿。

网友:
检查一下机箱开关键和重启键

网友:
能点亮显示器?那你按下桥能不能过自检。

网友(2010-05-04):
首先排除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查板子上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压桥开机试试,如果是NV的芯片组,桥是非常容易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