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啊。

楼主(2009-10-13):
晚上没事做就想学习修理主板。遇到一片开下就灭,怀疑CPU虚焊。压一下可以跑马,虚焊!!没有装备加焊,想到论坛里有人用红外线等加焊南北桥。就到隔壁店借了一个红外线灯泡来(人家是用来烤绕好的电机铜丝)做了一个来烤CPU座,烤了一会儿上面的电容可以动了。关灯,待凉了上电可以跑码。

网友:
是上烤还是下烤呀

网友:
应该是上面。。。。。。。。

网友:
我有图片啊。怎么没了

网友:
哈哈,真的是八仙过海,什么招都有啊。

网友:
牛B的一塌糊涂

网友:
塑料的也敢用不塌方啊,厉害厉害

网友:
强人啊~~   什么时候帮我也搞个

网友:
这样烤会不会返修啊?我针怀疑

网友:
相当简陋,
科技灵魂来源于创造!

网友:
牛人啊~ 这样都可以

烧烤的东东用来搞BGA,不可思议,我是不是也考虑考虑用烤羊肉串的架子换内存槽!

网友:
请问烤了多久呢?我也想试验一下哦。

网友: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浴霸的取暖灯呢?不过这个创意太强了,是我见过最简单的BGA了

网友:
只要注意温升速度,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种要掌握好距离 和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LZ还是最好升级(改进)下BGA工具,否则,太简陋的设备会让客户望而生畏,且成功率也是问题。

网友:
看着感觉像浴霸的灯头。

网友:
的确 做BGA ,下面的温度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
客户不会看见不会吓跑吗。。?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不过时间和温度不好掌握啊

网友:
烤久点铁丝发热厉害!凳子也是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创意 和制造工具的能力 应该获取维修界精英奖

网友: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浴霸的取暖灯呢?"

偶也觉得 像灯!
。。。。。。
塑胶地不太好啊 温度高了 会变!

用 钢铁 地 做支架 么 稳定 固定 好么!

网友:
论坛中有过这类似的贴。我也试过当时只是没有把握好,没有做成功。请问楼主:你的灯是多少W的,灯离板多少距离?

网友:
CPU座旁边的电容没拆了,不怕烤爆了吗,我看这工具的BGA的加热面积很大啊

网友:
小心把凳子烤化 桥直接掉下来

网友:
哈哈看见了 超级搞笑··比我用锡炉还····高呢·

网友:
成本最低廉的BGA ,创意无限......... 15楼的兄弟 是不是在湖北呀

网友:
楼主NB了,这样太NB了,佩服啊

网友: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太有才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外行都感觉做BGA简直就是跟玩一样啊。比焊个电容还容易。。。。。。。

网友:
I服了YOU   牛人

网友:
可以烤羊肉串了!正是牛人!学习了!

网友:
呵呵 看了楼主的BGA ·我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 我们要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
其次要学习好党的方正··

、特别要牢记的是
中国移动的口号:
  “ 我能·····”
李宁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
我补充李宁广告语:“意外无处不在”

网友:
看楼主这样搞,好像上面就不用加热了吧

网友:
修好是第一的,着火也不能不想到.

网友:
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
是红外线灯啊。不是浴霸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得到启发的。塑料基本不怕。这个是红外线灯。椅子照不到自然就不热了。不怕。放心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是250W的。我也是新手,至于距离我就不好说了。,刚开始离主板10CM左右,加热2分钟左右,主板整体预热一下,慢慢的拉进距离。最后估计2-4CM左右。这个凭感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拆。不会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加热。直接拿个小东西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灯泡一个8快

网友:
你真强悍啊!这样也敢做

网友:
海大船多啊!

网友(2009-11-18):
有创意,只要可以修好主板就行。

网友:
今天才知道塑料凳还有这一用法~!不服不行啊~!学习~!

网友:
牛B,我也自已做了一个,晚上上图

网友:
有创意 LZ太有想法了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简单实用 不知效果如何  热源的温度 和距离很难掌控  应急还可以

网友:
深有感触下面的温度特别重要,下面温度上来以后,上加热不要很高温度就融化了。

网友(2010-01-29):
就算烤好了,估计用不到好久

网友:
很厉害,不过这个还要凭经验,不是谁都能行的。

网友:
没有底部预热竟不变形?

网友:
楼主,
灯离主板多少CM呀?

网友:
个人觉得做维修这样都要像楼主学习,这种创新精神。哎。

网友:
小第佩服 !高

网友:
呵呵 NB啊 楼主这方法都能想到!

网友:
呵呵,,diyr的土炮也很管用

网友:
楼主做BGA时北桥散热片也不会没拆吧还有电池,那样容易连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