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要用多M的示波器

楼主(2009-10-13):
想买台二手的示波器,修主板就好,不知道要多少M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会用吗。。。。或是有用吗。。。不要买了当摆设哦。。。。。。因为有好多波形。。是什么样的。。你怕都不知道吧。。。我建议你还是打听清楚了再准备买哦。。。。因为我以前和你一样的想法。。想买个示波器。。结果一打听。。就没买了。。

网友(2010-01-25):
示波器当然有用了。

网友:
60M应该够了吧.

网友:
现在工厂用的都是300M的,特别是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
当我想买个100M的时候发现100M已经落后了,尤其是数字示波器

网友:
应该两百M是要的

网友:
200。我选择的是300M

网友:
100M和200M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