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对摄影像头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0-13):
有一台机子。插上摄像头开机一会就不能用了,拔下来在插上就行了。时间长了不用又不行了.是怎回事啊?
摄像头
摄影

网友:
为何自己不动手检查,上来就问呢,换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摄像头是好的,放别人机子上可以正常用。

网友:
拿去修吧,应该是主板的USB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应该是供电问题。。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建议先换个别的品牌视频测试!如果还是一样那么先执行排除XP,如果没有问题!说明系统存在问题,应该是驱动!这个问题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