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在线烧录,编程器与显示器怎么样连接?

楼主(2009-10-13):
前几个月买了个编程器;以前就经常点乐华的那些板子;·现在刚好接到一台HP1502的液晶显示器;是MCU问题;想先涮下程序;不行再换MA11AD的通用板;;所以问请问下师傅们ISP的在线连接方法;<有图片提供更好>;还有ISP的烧入软件是那种?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编程器可以支持ISP烧入不?可以的话应该用哪种软件;<我的编程器的光盘不见了``编程器如图:

网友:
这个编程器就是我买的;但是ISP烧入的没用过;·请求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插在4PIN的位置  ISP

网友:
楼主连驱动板是用什么型号的MCU都没有说,叫大家如何帮你
楼上的也幽默,他要通过ISP模式写程序,你叫他用查升级头的4P干吗,又不是写2013B

网友:
看驱动板上是什么芯片。再看如何链接。

网友:
又一个上档的,用一个100-200液晶编程器加3000U通吃
你多少钱买的? 修老液晶还是3000U好用啊。

网友:
mcu型号是:ST7FLCD1G9M1     这芯片是用什么编程软件啊···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是写不了这个MCU的

网友:
找你的卖家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自己在网上买个MA11A装上去;;等到货   搞好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