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EB能否用82801EBR代换?

楼主(2009-10-13):
如题~ 一ASUS 烧南桥的板,弃之可惜,ICH5桥贵不化算,正好有一DELL服务器坏板在这,南桥为EBR,拆下来,清理好,用钢网对比,脚位一样~
于是换之,不触发~ 时间紧没有细打阻值,不过相信换桥的成功率还是不低的~

有代用过的朋友,请说下~ 谢谢!

网友:
恐怕不能带换哦!!!

网友:
换南桥是有讲究的,就像人输血一样,对血型。型号和版本不对,就够你查得。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有学到了一点

网友:
好像可以的。。。EB跟EBR的驱别的。。EBR是带阵列的。。EB不带。。

网友:
一位说可能行,三位说可能不行~~!晕了

网友:
版本跟型号一样才可以换。

网友:
带R的是无铅的吧?

网友:
我试过EB换ER可以

网友:
我试过EB换ER可以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EBR代换过EB吗? EBR一般在服务器或875上较常见

网友:
我记得一同事用EB的桥换过EBR的,板子好象是华硕的865原装大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EBR是支持阵列,代换后就没有此功能了,反过来,你用EBR的代换EB的,应该是不行,原板用的是EB的南桥,你用EBR的,恐怕是不行的

网友:
哦~~!难怪换上连电都不上~

谢谢大家!!

网友:
超过15分钟的贴子不能编辑了~

已经确定,EBR可以代换EB,今天闲着没事,把那块板又拿了出来,不上电的原因已经找到。跑开机电路线路,确定是I/O坏,更换I/O,正常跑码!

网友:
带R的是无铅的吧?
引用 网友B:

好象VIA的桥带R是无铅

网友:
,,,,,,,,,,,,,,,,,,,,,,,,,,,,,,,,,,,,,,,,,,,,,,,,,,,,,

天黑了吗 -2

网友:
上面的别乱灌水,要被罚的

网友:
"FW"有铅 "NH"无铅!

网友:
那刷个带RAID的bios岂不是赚了

网友:
换南桥是有讲究的,就像人输血一样,对血型。型号和版本不对,就够你查得。
引用 网友C: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