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进系统自动休眠

楼主(2009-10-13):
小弟有款明基S52的机器一进系统就会自动休眠,小弟估计是压住休眠键了,但是找半天都没找到休眠键,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机器之前故障是高压坏掉了,我改了高压机器也能正常显示,应该不会是高压不匹配吧~~

网友:
好像B壳上面有个点突出来的,就那里了,不过你这个不像是休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像是休眠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望兄弟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时间长了负载不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我接外接一样待机,而且看电压可以看出来是待机,故障就是跟压到待机键一样,你按键恢复正常马上又会待机~~

网友:
换了硬盘装系统还是一样,有哪位朋友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好啊楼主,没想到啊,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