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请师傅们看看。

楼主(2009-10-13):
一片Intel的965板,读BIOS芯片得到的是1M的BIOS,而到官网下的BIOS(BIO格式的)都是1.5M的,刷上去就是不亮,换了好几个网上的BIOS了就是不行。请师傅们帮忙看看。先谢了。注:原板的BIOS可以点亮只是进不了设置,还提示错误。板子型号:DG965RY,DQ963FX,DP965LT。

网友:
INTEL主板的BIOS官网下的格式刷上不好使    一般的自己更改模式

网友:
主板BIOS 目前我修到的最大也是512KB !是不是搞错了!BIOS文件一般都是BIN格式的哦!

网友:
网站上的不能用编程器写,要用系统升级。

网友:
BIOS去官网的都是通过系统直接升级的

不需要用编程器的

网友:
在基地有这个型号的BIOS  直接可以刷,已修改过了

网友:
基地有大把的英特尔BIOS

网友:
在基地的什么地方,可不可以发个连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