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打印机共享,重启之后,打印机就不能用了

楼主(2009-10-13):
设置好的打印机共享,当时可以打印,就是一重启就不能再用.有人说是IP改变才会造成这种原因,但是他们公司不能设置固定IP,一设置就没法上网,guest帐户也开启了啊,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这情况 的遇到过!也是一重启就不行了, 解决方法: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数据执行保护----看到 除下列程序之外所有程序和服务器启用 DEP   的框 把里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原因是windows 数据保护了 不给共享打印!!!!

网友:
你重启的电脑是否是打印机本身的共享主机,如果是的话,共享必须条件是要共享的电脑必须是要正常工作才行!

网友:
找个批处理,把网络设置成共亨访问不须要用户名和密码试试。

网友:
权限,改改,

网友(2010-01-21):
根据用户名访问共享,不要根据IP

网友(2010-07-17):
  怎么没什么选项?

网友(2011-03-16):
  经验尚浅  继续学习

网友:
IP不能固定可以根据计算机名访问共享,但是要注意工作组要一致~

网友:
少按了个设置啊
这情况 的遇到过!也是一重启就不行了, 解决方法: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第一个设置---
数据执行保护----看到 除下列程序之外所有程序和服务器启用 DEP   的框 把里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原因是windows 数据保护了 不给共享打印!!!!

网友:
一般GHOST盘里都有解决网络共享问题的批处理的,拷一个出来用就行了!2楼说的问题我倒还没遇见过!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
设为自动IP,重启后IP可能变更了,应以电脑名作为打应机的共享方式如不要用\\192.168.2.2\打印机名 的格式,要用 \\电脑名\打印机名 这种方式共享打印机

网友:
在每台电脑上重新安装一下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注意要选定网络打印机,可以是你安装了打印机的这台电脑的环境改变了。

网友:
设置网上邻居啊,ip会改用户名字不会改的吧

网友:
雪中送炭!!!

网友:
【在每台电脑上重新安装一下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注意要选定网络打印机,可以是你安装了打印机的这台电脑的环境改变了】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二楼回答有见解。我也有遇到过,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共享的电脑主机必须是要正常工作才行!

网友(2012-07-21):
一般是ip改变之后引起的或是打印机主机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