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 17液晶问题

楼主(2009-10-13):
我有一台acer AL1706的17液晶,连接电源后,按电源开关能正常开关机,可进入xp画面,可是过几秒就黑屏,请问这种情况是高压板故障?直接换板还是找零件修较快

网友:
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请教一下这台液晶高压板哪部份元件最容易坏,查看电源部份都正常

网友:
换高压板 来的快  可靠些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AL1706的17液晶,连接电源后,按电源开关能正常开关机,可进入xp画面,可是过几秒就黑屏,请问这种情况是高压板故障?直接换板还是找零件修较快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面:
1:电脑主机得屏幕分辨率和屏幕刷新率设置不对,重启电脑,按住DEL键或其他键进入COMS菜单后,不动键盘,看显示器是否黑屏.
2:显示器的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通过楼上的所说  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
建议LZ自己动手检察哦。。。机器不是猜出来的,是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