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顺序会了,新手再问个白痴的问题,请不要笑。

楼主(2009-10-13):
要换个VGA头,知道只要接六根线就可以了。123红绿蓝,789接地,再接13 14H V,
问题是789接地的这个地线是哪根线,是指屏蔽线吗?还有我的红绿蓝剥开也有屏蔽线,要和外层的屏蔽搅在一起接吗?
问题

网友:
GND线全接在一起更省事情
789地线全接在一起。。。

网友:
看来屏蔽线就是地线了,对吧。一会去接。原来屏蔽没接,怪不得点不亮。

网友:
随便整一条地就行了 有些机要多接三条线11 12 15 就接三基色 HV 要么就不显要么就会满屏的雪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