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X31上电后自动掉电 谢谢帮忙

楼主(2009-10-13):
IBM X31上电后自动掉电 掉电时代码大约走到 42 49左右 电流在1.1左右  掉电后 待机电流就变成0了 重新拨插一下电源接口 待机电流又有了 再开故障依旧 请修好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待机电流没有时 3V 5V也没有

网友:
这是电路保护了
电源部分有问题啊

网友:
IBM保护很好的,可以测下温度电阻,以前修过出过问题,正常是OV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吧!看看点看的工作电压到位了没?

网友:
可能还是3M5M还有1.8M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