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联想F31A,开始是显示花屏,双屏,加焊过显卡后无显,换显卡还是无显

楼主(2009-10-13):
联想F31A,开始是显示花屏,双屏(上下显示两个一样的画面),加焊过显卡后无显,换显卡还是无显。
显卡是和HP V3000一样型号,独立512M显存,初步判断是显卡虚焊,上380机器,重新加焊,取下来后竟然无显了,拆下显卡,发现原来上的红胶没有清干净,重新植珠,再焊,还是无显,电流能上到1。2A,开机键盘自检,三个灯亮了一下,硬盘在启动(硬盘灯在正常闪),风扇也从高速转低速,感觉还是显卡问题,以为传说中的芯片内核与基板虚焊,换个全新无铅的新显卡,还是一样。
显卡已经上电,有发热,不知从哪着手,望各老大指点个思路,应该怎么查,查哪里?谢谢

网友:
刚才接好确定了一下,系统已经能启动,能听到系统启动的音乐了,按电源开关,系统也能自动关机,能听到关机音乐,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老大门支一下招,谢谢!!

网友:
如果重植之后的显卡芯片还是原来加焊的那个,估计是显卡芯片已经挂了,建议换个新的显卡芯片试试,维修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形的,花屏或者多个画面的加焊或者重植之后就不显了,根据电流到了1.2A应该还是显卡芯片没有工作,如果BGA焊接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显卡芯片损坏。加焊过程中会造成芯片损坏,很正常的。换新的有时也不一定能用,我有一次竟然换到第五个芯片才正常工作。差点没有晕倒。

网友:
自检灯都已经亮了说明机器实际上已经完成开机亮机的工作了。这个一般是显卡没做好,你是不是做的时间没有预热哦,芯片上机器前最好用炉子预热几个小时 有条件的话就预热12个小时,我一般预热4个小时以上。特别是显卡芯片,南桥就无所谓了

网友:
4楼的兄弟说得准确,就是北桥没有检测到显卡。我的机器可能说6楼兄弟说的情况,再买个芯片回来试试。
显卡没作好的可能性不太大,我用的是三温区的机器作的,作了好几次,板子没有明显变形,应该是作好了,换的还是全新的无铅09的芯片,也作过两次,我想查查到底是哪的问题,可不知道从哪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修好没,你确定排线是否插好,应该要插二根,我记得我当时也是有那么一台也是加焊了显卡不显,结果大意了有一根线没有接,呵呵。。。如果不行就可能挂了。

网友:
谢谢9楼兄弟,接好了,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我刚接到机器时试过,不接屏线接显示器不用切换就可以显示的

网友:
查上屏的屏3.3V和高压控制3.3V上去没  如果没上(在接口查) 如果没上去 还是显卡问题  如果有有上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忽略了显存。碰到过类似故障,板载显存与显卡都重做过后才OK的。参考。

网友:
楼上兄弟说得有理,这显存还是四颗,上下面各两颗,就在显卡附近,可能是下面的两颗在上BGA时弄虚焊了,不过现在这个板子走别的途径处理了,如果不回来就不用我去修了,实在不行回来后再补一下显存,谢谢各位老大大力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