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自己卖的一台X40,先开始使用网卡上网一切正常,使用无线网卡约半小时后出现蓝屏花屏现象,拆下无线网卡后同样出现这种毛病,插槽内存跟换过,只有256M板载内存没有测试过,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是哪里出问题了。 系统 驱动 我都换过各种版本,同样毛病
无线网

网友:
但是我把插槽的内存取下来也一样出现花屏蓝屏现象。我还是先试试再说,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有板载内存不好搞...

网友:
我一直就是怀疑是板载内存的原因,难道此方程无解

网友:
还怕黑社会,入党吧,那样什么也不怕了

网友:
板载内存摘下来 换一个普通256 8片的 按上去 试试看

网友:
来翻翻看,有什么宝可寻

网友:
我昨天有一个X31的机子也是这样蓝屏换一个显卡驱动就好了呀

网友:
测测显卡跟内存。

网友:
X40没有显卡啊,是开机蓝屏,还是运行中蓝屏啊

网友:
此君竟然是同道中人。。。我也惊诧

网友:
先换换显卡驱动,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再动板子

网友:
拆掉板载的,加一根单独内存再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