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用电源一体板

楼主(2009-10-13):
有台显示器想换电源一体板.但手上的代用一体板是输出12V和5V的.驱动上是5V和3.3V的.请问各位大侠.这应该怎么样改呢?

网友:
加个小元件了,比如1117-3.3V

网友:
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下呢?我是新手.不会搞显示器.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是新手,准备到论坛的LCD维修报名,先多看看!

网友:
仅仅加上一个线性稳压器应该是不 行的,

网友:
各位大侠.!到底是怎么上样才行啊?本来就迷糊.现在更迷糊了.

网友:
直接接个5V的电压;;找到开关针’  地  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有关1117的使用可以参照主板的南桥待机电路
3脚为输入 2脚为输出 1脚为电压调整脚通过电阻级接地 并入输出脚通过一个电阻相连 通过R1 R2的大小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
输出电压可在1.2-10调整 输入电压最高12V
计算公式
输出电压=12脚电压*(1+R2/R1)+1脚电流*R2
俺可不会解方程
如果型号1117 或1084后面有-33 或3.3 的就不需要R1 R2直接输出就是3.3 V

网友:
阅过,十分感谢谢音乐百分百的兄弟,又让小的学习了。还想请教大师傅们一个问题,1084也是一样的接法吗?

网友:
1084    1117都好用

网友:
万分感谢音乐百分百兄弟的指点.这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受教了.!!!

网友:
听你们这么说,那在什么地方加一个1117或者是1084呢?

网友:
唉,到底是啥样的驱动板?  一般的电源板子上面都是5V 12V  。 驱动板上一般只需要5V 供电 3.3V  1.8V 是由5V 电压转换来的,楼主注意看看驱动板 最好贴个图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
直接买输出带3.3V   12V的自己改1117不稳定,发热大!

网友:
仅仅加上一个线性稳压器应该是不 行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我们也一直这样改的,还没有出过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