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和光盘,显示:rpl-rom-ffc:数字

楼主(2009-10-13):
是845的主板。杂牌的,进不了系统和光盘。我把软驱禁掉了。BIOS复位了,还是不行。
谁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解决掉的,支个招

网友:
把网卡的ROM启动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关?我请教了下我的师傅。可是他也不会这玩意。。。能说一下步骤吗?谢谢

网友:
有些在CMOS里关。有些是自检画面过后,屏幕上提示按shift+10进去关

网友:
~~~~~~~~~~~~~~~~~学习学习

盱眙桂林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盱眙桂林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