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牌子的电容怎么样

楼主(2009-10-13):
在维修中经常能够遇到一种电容,上面只有一个方框里面有个象M字样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品牌的电容,一般大品牌的主板显卡上都能看见,请问这个牌子的好吗?是哪产的,有知道的多多赐教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是那个个图看看先

网友:
手机拍的不清,从网上找了一张图大家看看,就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知道了,这是著名的松下,以"T"字型防爆槽,侧面印有M字样

网友:
日系(Japan)松下地 电解电容!

华硕 技嘉 V星。。。主板 都有用过!

网友:
对这个很少了解

网友:
电容什么牌子的不怎么要紧吧,旧版多的是

网友:
这是比较有名的ELNA,日系的,灰色为普通型的,做滤波没有问题,和红宝石一个档次Q!

网友:
摩音响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牌子的电容!

网友:
松下电容

网友:
不懂....还需要学习啊!!!

网友:
有名ELNA电容,日系的,高档音响上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