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发热

楼主(2009-10-13):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代码跑d4,但是io很热,原以为换了IO就OK了,结果没有变化

网友:
北桥 阻止 正常不

  加旱 北桥    内存电压  都正常吗 ?

网友:
没看到过跑D4的呵呵
能把他跑过的那些代码说说嘛

网友:
如果IO没问题一般是不会很热的。估计供电问题,这一点的数据很重要

网友:
北桥  OK吗

网友:
换I/O后,电压都有吗?要是都有电压,北桥就有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