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本本BIOS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今天遇到一T42的本本,接手的时候机子四声报警,85 89安全芯片报错,拆机一看,安全芯片没有,想刷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拿出tsop48座子,接上580U 先读一下,报错 21 24 25 26 28 脚错, 以为bios芯片坏,换了一个,依然,因为没有刷过本本的BIOS,所以来让各位兄弟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了TSOP48适配器能用来读写TSOP40的芯片吗?

网友:
适配器接触不好的问题,最好用40脚的编程器适配器。还有BIOS芯片是从板上拆下的,两排的脚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用刀片轻轻刮干净,一定要保持适配器和BIOS芯片接触良好,不然的话编程器会一直提示脚位报错的。

网友:
看來BIOS是舊的吧
把BIOS的腳清一清吧!

网友:
多放几次.....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提醒我再试试,手里没有TSOP40的适配器了,只有48的。

网友:
好像不能把,我都是单独的48和40的

网友:
位置放得不对

网友:
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最后没有办法在朋友处借了一个TSOP40的座子,可以读写了,因为没有相同的TSOP48的座子,判断不出来到底是TSOP48的不能刷TSOP40的芯片,还是我的TSOP48的座子坏了. 不过最好还是买一个TSOP40的座子。 谢谢兄弟们帮忙。 附图谢谢各位,当给新手学习。 本本好了,不档85 89了。

网友:
对了,兄弟,ba你 T42没有
安全芯片的BIOS 上传1个吧。 很需要这个文件的。谢谢了

网友:
BIOS芯片脚和座接触不良,多插几下,或选的型号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这里下载,找免安全芯片的刷起去就行了
T41-27371FC 及T61 7663A63 bios文件。

引用 网友B:

网友:
用烙铁清理一下芯片的脚的上锡....再试之.

网友:
LZ
请问你的座子哪儿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