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缺红色怪问题

楼主(2009-10-13):
一块映泰6100集显主板,显示缺红色。打阻值发现:不插VGA线,R。G。B三点都是105欧。插上VGA线后,发现其中一个阻值变化很大,变成了55欧,其余两个102。
换了VGA接头,还是不行。各位师傅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电容有问题将它换掉试试吧

网友:
在心照不轩师傅的指点下,问题已经解决。R。G。B三个点各通过1个151电阻接地,我把出问题的那个点对应的151换了就好了。我还是不明白的是既然151有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插线打三点的阻值却相同呢?插上线后,阻值为什么就成了102.55.102。哪个师傅能分析一下。

网友:
真是这样啊         学习了

网友:
师傅出马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性能不良了··空载的话还可以··一接VGA就阻值下来了··

网友:
你的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