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CPU复位

楼主(2009-10-13):
845主板无CPU复位,其它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在论坛上搜索“无CPU复位”的帖子,有好多啊!

网友:
灰线和复位跳线有没电压~~你的复位时经门电路还是经复位芯片的

网友:
北桥或者bios

网友:
查复位电路或刷下BIOS

网友:
ATX8Pin--南桥--南桥产生两个复位信号--PCI上复位信号~
                                                     --北桥复位信号

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