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264与哪些通用

楼主(2009-10-13):
K3264与哪些通用?与K2645不能通用吧?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中、小功率晶体管
2N3904N 60V 0.2A 0.5W
2N3906P 40V 0.1A 0.5W
2N5551N160V 0.6A 0.625W
A1015   50V 0.1A 0.4W
A1127         60V 0.1A 0.4W
A1385   60V 5A 10W
A733         50V 0.1A
B649A  180V 1.5A 1W
B772         40V 3A 10W
BC548         30V 0.1A 0.625W
BC558         30V 0.1A 0.625W
BD677-A 60V 4A 40W
BD679   80V 4A 40W
BF422  250V 0.1A 0.83W
BF423  250V 0.1A 0.83W
BT169D 400V 0.5A 可控硅
C1815         60V 0.15A 0.4W
C2026         行幅调整 NPN
C2229  200V 0.05A 0.8W
C2383  160V 1A 0.9W
C2682  180V 0.1A 8W
C2688  300V 0.2A 1.25W
C3198         60V 0.15A 0.4W
C3467         200V 100mA 1W
C3953         120V 0.2A 1.3W
C4046         120V 0.2A 8W
C4934         120V 0.2A
C5706  50V 5A 15W
C5706        50V 5A 15W
C5707         80V 8A 15W
C5707         80V 8A 15W
C945         NPN 50V 0.1A
D1413         KSD1413 60V 3A 20W
D1415         Darl 100V 7A 25W
D1609         160V 100mA 1.25W
D2012         NPN 60V 3A 25W
D2604(D2603) 100V 5A
D667         NPN 120V 1A
D669A         180V 1.5A 1W
FQ241         P100V 0.1A 1.15W
HSD313         60V 3A 30W
HSD313  60V 3A 30W
KSP44         NPN 500V 0.3A 0.625W
KSP92         PNP 300V 0.5A 0.625W
MBR7100 7.5A 100V 肖特基
MPSA42NPN 300V 0.5A 0.625W
MPSA92PNP 300V 0.5A 0.625W
TIP30C100V 1A PNP
场效应管
07N03L  30V 80A 150W N
10N60         10A 600V
11N80         11A 800V 156W
11P06   60V 9.4A P沟道
13N60         13A 600V N沟道
15N03L         30V 42A 83W N
2N7000         60V 0.2A 0.35W N
2N7000         60V 0.2A 0.35W N
40N03H         30V 40A N
4532 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4.7A;30V 4.5A)
4532M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4.5A;30V 4.5A)
50N03L(SDU50N03L) 30V 47A 50W N沟道 小贴片MOS
55N03         25V 55A 103W
5N90         5A 900V
5P25         250V 5A
6030LX         30V 52A 42W N
603AL         30V 25A 60W N
6N60         600V 6A N
6N70         700V 6A N
6P25         250V 6A
70L02
70N06         70A 60V 125W
75N06   75A 60V 125W
7N60         600V 7A N
7N70         7A 700V
85L02
8N25         250V,8A。同IRF634
95N03         25V 75A 125W
9916H         18V 35A 50W
9N60         9A 600V
9N70        9A 700V
AF4502CS 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8.4A;30V 6.8A)
AO4403         30V 6.1A 单P沟道 8脚贴片
AO4404         30V 8.5A 单N沟道 8脚贴片
AO4405         30V 6A 3W 单P沟道8脚贴片
AO4406         30V,11.5A,单N沟道,8脚贴片
AO4407  30V 12A 3W 单P沟道,8脚贴片
AO4408         30V 12A 单N沟道 8脚贴片
AO4410         30V 18A 单N沟道 8脚贴片
AO4411         30V 8A 3W P沟道场效应,8脚贴片
AO4413  30V 15A 3W 单P沟道,8脚贴片
AO4414         30V8.5A3W 单N沟道,8脚贴片
AO4418         30V 11.5A N沟道 8脚贴片
AO4422         30V 11A N沟道 8脚贴片
AO4423         30V 15A 3.1W 单P沟道,8脚贴片
AO4600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6.9A;30V 5A)
AOD405        30V18A P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08         30V18A 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09         60V 26/18A P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09        60V 26/18A P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20         30V10A 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42         60V38/27A 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42        60V38/27A 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D444        60V12A 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AOP600         内含P、N沟道各1,30V 7.5A、30V 4.5A。8脚直插
AOP605         内含P、N沟道各1,30V 7.5A、30V 6.6A。8脚直插
AOP607        内含P、N沟道各1,60V 4.7A、60V 3.4A。8脚直插
AP4511         同AP4511GM,8脚贴片,内置N、P沟道MOS管各1,35V 7A;35V 6.1A。
BSN254A        250V 0.3A 1W N(注意后缀)
BUZ10        50V 23A 75W
BUZ80A  800V 3.8A 100W N
CEB703AL 30V 40A 50W 贴片(大)
CEP7060L 60V 75A 150W N
CS45-12I01
F7811W        30V 14A 3W
FD3055         12A 60V 53W N沟道 小贴片MOS
FD3055  12A 60V 53W N沟道 小贴片MOS,
FDD6670        30V 66A 70A N沟道
FDS9435 30V 5.3A 2.5W P沟道场效应,8脚贴片
FDS9945 高压板用。双N沟道MOS管,8脚贴片。(60V 3.5A 2W)
FQAF10N80 800V 6.7A 113W N
FQAF16N50 500V 11.3A 110W N
FQAF6N90  900V 4.5A 96W N
FQU12P10  100V 9.4A 50W
FQU17P06 60V,12A,P沟道,直插,
FR9024(贴片)         55V 11A P沟道
FS10KM12         600 10A 40W N
FS10KM16         800V 10A N
FS10SM16A         800V 10A 200W N
FS10SM18         900V 10A 200W N
FS10UM12         600V 10A 150W N
FS3KM16         800V 3A 30W N
FS3KM18A         900V 3A 30W N
FS5ASJ-3        150V 5A 小贴片
FS7KM12         600 7A 40W N
FS7KM14         700V 7A 30W N
FS7KM16         800V 7A 40W N
FS7KM18         7A 900V
FS7TM12         600V 7A N
FS7UM12         600V 7A 125W N
FU9024          55V 11A P沟道
GT15Q101         1200V 15A 150W N
GT25Q101         1200V 25A 200W N
GT80J101         600V 80A 200W
IRF540         100V 28A 150W N
IRF620         200V 5A 40W N
IRF630         200V 9A 75W N
IRF634         250V 8A 75W N
IRF640         200V 18A 125W N
IRF644         250V 14A 125W N
IRF730         400V 5.5A 74W N
IRF740         400V 10A 125W N
IRF830         500V 5.9A 125W N
IRF840         500V 8.0A 125W N
IRF9630 200V 6.5A 75W P
IRF9634 250V 4.3A 74W P
IRF9640 200V 11A P
IRFBC40 600V 3A 125W N
IRFI744 450V 4.9A 40W
IRFPC50 600V 10A 180W N
IRFPE40 800V 5.4A 150W N
IRFPF40 900V 4.7A 150W
IRFPG50 1000V 6.1A 190W
IRFU210B 200V 2.6A 25W
IRFU310A 400V 1.7A 25W
IRFU420 500V 2.4A 小个贴片
IRLI640G 200V 18A 125W N
J306         250V 3A 25W P
J307         250V 6A 30W P
J449         250V 6A 35W P
J503          30V 4A 1W P
J512         250V 5A 30W P
J516         250V 6.5A 35W P
J569         300V 5A 30W P
J584         250V 4.5A 25W P
J585         250V 6.5A 30W
K1035         150V 12A 45W N
K1117         600V 6A 100W N
K1118         600V 6A 45W N
K1186         100V 9A 30W N
K1341         900V 6A 100W N
K1342         900V 8A 100W N
K1359         1000V 5A 125W N
K1363         900V 8A 90W N
K1404         600V 5A 35W N
K1464         900V 8A 80W N
K1502         900V 7A 120W N
K1507         600V 9A 50W N
K1527         500V 40A 250W N
K1796         900V 10A 150W N
K1917         250V 10A 50W N
K1924         600V 6A 70W N
K2038         800V 5A 125W N
K2077         800V 7A 150W
K2078         800V 9A 150W N
K2082         900V 9A 150W N
K2134         200V 7A 70W N
K2139         600V 5A 35W N
K2141         600V 6A 40W N
K2161         200V 9A 25W N
K2333          700V 6A N
K2487         900V 8A 140W N
K2545         600V 6A 40W N
K2605         800V 5A 45W N
K2645         600V 8A 50W N
K2648         800V 9A 150W
K2717         900V 5A 45W N
K2718         900V 2.5A 40W N
k2761         600V 9A 50W N
K2799         350V 10A N
K2843         600V 10A 45W N
K2847         900V 8A 85W N
K2850         900V 6A 125W
K2996         600V 10A 45W N
K320         450V 5A 50W N
K3264         800V 7A 60W N
K3569         600V,10A,45W, N
K553         500V 5A 50W N
K703         100V 5A 35W N
K727         900V 5A 125W N
K890         200V 10A 75W N
K903         800V 3A 40W N
K904         800V 3A 80W N
K956         800V 9A 150W N
L3103S         30V 64A 94W
MTP75N03 25V 75A 150W
PHP45N03 30V 45A 86W N
SFP9644 250V 8.6A 123W P
SP8M3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5A;30V 4.5A)8脚贴片
TPC8401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4.5A;30V 4.5A)
W20NA50          500V 20A 250W N